小弟在这里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进来看看

楼主(2011-03-20):
就是在修主板的时候。。。我们往往会碰到主板所有电压都正常的的情况下主板还是不能跑码。。。。像这样的问题小弟我就找不到思路了。。。不知道要怎么下手。。。。不知道论坛上的兄弟们能不能说说,,在这种情况你们是怎么入手维修的。。。小弟在这里先谢谢你们了

网友:
思路就是供电时钟复位 按顺序查

网友:
思路就是所有电压不跑码就看看这个主板有没通病比如说775的 CPU容易空焊`NF4的桥容易空`

网友:
是呀这些我都有想过。。。。但就是说没有通病的板又要怎么修呀。。。。。

网友(点评):
电压 时钟 复位 各类总线。需要多量。

网友:
查下CPU的时钟和复位正常不,再查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