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认硬盘装不了系统 怪 怪 怪

楼主(2011-03-20):
    板号:AT6 (DV6000 945集成的)
在BIOS里面可以认到硬盘,但在ghost界面提示像认不到硬盘一样。(硬盘在其它一样的板上是可以用的)进PE里面看到也是不认硬盘。
   信号线和供电都正常,BIOS、南桥换了还是一样。
本人很郁闷 在BIOS里面明明认到硬盘了,但怎么就装不了系统呢?(GHOST画面提示认不到硬盘)老大们都说说这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把硬盘调成了ahci模式,改为ide就行了。

网友:
在BIOS里面把SATA串口改成IDE接口就行了

网友:
硬件过关,软件不过关。

网友:
串口模式吧,改一下试试

网友:
用纯净版系统装过吗?

网友:
CMOS里面设置正常了。  刷个BIOS。

网友:
BIOS     SATA串口改成IDE接口就行了

网友:
有的机器在PE里边是认不到硬盘的,可以换一个模式装系统,可以一步步安装试一下,一般BIOS里边能找到,系统按道理是可以装的,

网友:
这麽多哦,都学习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gost里认不到硬盘跟硬盘模式没有什么关系吧,

网友:
看来你只会用GHOST光盘装个系统了

网友:
如果硬盘没有坏的话,你就把硬盘挂到其他机子上,GHOST系统过去然后再装回来,将BIOS设置为默认,这样还是不进系统的话,扔垃圾桶里算了!!

网友:
有可能是硬盘坏了。我还碰到过进PE能够看到硬盘,但是却做不进系统去的。客户是说突然断电造成的

网友:
装win7的试一下 .

网友:
硬盘有不有问题,或是CDROM问题

网友:
用硬装版和WIN7试试吧

网友:
硬盘模式改下,还有就是慢装系统试下,,很多机子不能G系统的

网友:
去bios里改下格式的

网友:
改下BIOS设置

网友:
一般是硬盘坏了,遇到不少这样的。

网友:
把硬盘模式改成IDE···就能看见硬盘了·做系统也没问题·新机器都这样- -

网友:
写一下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