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 KW40无显从售后回来就不开机

楼主(2011-03-20):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七喜KW40,说拿到售后之前是可以开机的,只是屏幕什么没有显示,大概过了半个月拿回来就那到本人给修,插电没有待机,拆开主板南桥随便贴在上面的,而且ISL6263的电压都不出来,请大家指点下。
不开机

网友:
南桥随意贴在上面的。。以前可以开机。 很怀疑这个。

网友:
肯定做手脚啦,必修啦
再厉害的高手也没办法给你指点的

网友:
这个是人为故障一大堆啦,。可以当练技术搞搞,
看有没断线,掉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