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193w 新换的单灯高压板 吱吱响 就响几秒

楼主(2011-03-20):
acer v193w 新换的单灯高压板 吱吱响 就响几秒就不响 谁能帮我解决下 再次谢过了
ACER

网友:
是电源变压器响还是高压包响 还是灯管打火放电的声音 估障点不一样

网友:
换单灯的做啥,屏会比较暗的

网友:
应该是电压流过的声音

网友:
灯管漏电.或者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高压灯管都会响,显示好的,就不用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