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注意!在TAOBAO买的NEC 128大电容是假货!

楼主(2011-03-20):
在TAOBAO用户名为“**本本IC”那里发的5个NEC大电容 全是假货,换上去电容吱吱响不说电流只上到0.45就不走了,没办法拆了4个旧的220装上就好了,广大同行注意!

网友(点评):
请问是:“朝阳本本芯片”吗?

网友:
举报他,不要放过这个骗子

网友:
真想不明白,NEC电容本身就这么多问题,还要去买它来换,我换了NN台了,直接拆了,从别的板上CPU座后面的电容拆它一堆下来,装上去就好了,还花钱和运费去买那电容。能省则省啊,呵呵!!

网友:
我之前都想进点,但是想想既然都会有问题的,换了能管用吗啊?还好没买。还是拆些旧的换算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发 我不拆 直接在NEC大电容旁 并联电容  一般来说 板上都有电容焊点 直接焊上330上去

网友:
上边的不错,直接装个330电容就好,这种机器,用其它电容代替也行,不用去买了

网友:
电容旧的换上去也用不住。

网友:
我建议用其他电容取代它  nec电容身就有问题

网友:
还是并小电容 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