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330笔记本无待机电流

楼主(2011-03-20):
HP NX6330笔记本,客户送来时检查发现Q1017 和Q19烧坏. Q1017的内部结构是两个N沟道的场效应管,我用2个场管搭接的,Q19应该是P沟道的场管,那时候由于没有电路图以为是N沟道的,就上了N沟道的场管,通电后看开机电路0.1,感觉有些偏大,测Q1017输入电压19  输出电压0  查电路图看此管的驱动信号是来自于U1007,换U1007后Q1017输出3.4感觉应该正常了,但待机电流还是0.1  几秒钟后升至0.18此时电源按键亮了几秒钟后熄灭,摸U1007很烫(在电源按键灯亮之前U1007是没温度的)   后来才发现Q19换错了,用正确的P沟道的场管换上后发现待机电流变0了,测量Q19没输出,它的G极电压是19,证明G极驱动信号不正确,但查相关电流没发现什么异常,维修陷入困境,请高手指教

chinafix[1].com.cn迅维网_HP NX6330 英业达TianShan10_MV(0526).pdf

网友:
请高手指教!!!!!!!!!!!!!!!!!!!!!!!!!!!!!!!!!1

网友:
请高手指教!!!!!!!!!!!!!!!!!!!!!!!!!!!!!!!!!

网友:
这几天我一直围绕着ADP_EN#检查,是由U23的7脚输出的正常时候应该是低电平,但现在是19V,导致Q19不通,公共电路不供电。U23双运放我已经换过2个了无效,5脚是VADP经过电阻分压得到5V的电压,从图中可以看出这个电压是恒定不变的,按照运放的比较原理:如果反相输入端6脚电压高于同相输入端5脚,7脚应该输出低电平,反之7脚应该输出近似电源电压,现在测得6脚电压0,如果Q49导通 6脚电压就应该是19,但ACOCP_EN#电压是19,导致Q49截止,ACOCP_EN#信号是来自笔记本底座空接口处,在图纸上标GND,实际测量并没有接地,看来应该不是接地断了,很可能就是这样设计的,到此为止这一路已经分析完毕,无果。再看另一路LIMIT_SIGNAL是来自于电源接口的中间的细针,单独测它也是0,现在真的没思路了

网友:
再看另一路LIMIT_SIGNAL是来自于电源接口的中间的细针。我也是新手,刚才我测了一下细针应该有6V多的电压啊,是不是你的适配器坏了啊  期待维修结果

网友:
机主的电源坏了,我用的是维修电源,中间的细针是无效的,我找到了一个Dell 的电源和这个接口一样,中间的细针无电压,我也感觉这个电压应该高于5  这样Q19才能导通,今天下班的时候和同行借了一个HP的电源明天上班的时候试试看,有结果马上上传

网友:
没动静了 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