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VDC-MX DDR2内存查到DDR1上坏了 急急急!

楼主(2011-03-20):
客户把二代内存插到一代插槽上去了  原来可以开机 现在主板不复位  没有明显烧伤  内存供电正常  CPU都不发热  I/O芯片也换过        不会烧北桥吧?

网友:
不复位的话,先查下复位电路看看!

网友:
    不复位、电压时钟都正常吗?

网友:
复位 始终 都正常    客户是插内存烧的   怀疑 和内存相关电路

网友:
这板先看CPU座子,在查复位电路,最有可能的是   U座     I/O    南桥

网友:
明确检查内存槽走边的线路有无断线...我遇到过这样断线的问题...
打内存操AD线阻值,有正确阻值可以初步判断北桥没问题,其他部位电压正常,内存不正常就查找内存问题,毕竟是人为损坏的...

网友:
就是北桥短路了 两根线短路         主板在不复位的情况下是不是好多电压都没法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