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R2600PRO游戏高手静音版不显

楼主(2011-03-20):
盈通R2600PRO游戏高手静音版不显,做过主蕊片,不行,诊断卡还是显示2R,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急,请高手指点

网友:
先刷一下BIOS看看,不行再查查GPU后面的电感有没有烧坏的啊。

网友:
ATI/显卡作过核心还不行,只怕核心已经归西喽

网友:
查卡上的所有供电都是否正常,再查晶振两端是否起振。上述都OK再用PCI显卡开机运行NVFLASH -C命令查看核心是否能检测到,能就刷BIOS,不能你就玩不转了。

网友:
是2A还是2R呢?我想,不显应该把工作条件显满足了才能做GPU吧!

网友:
A卡不要盲目的BGA最好是先确定故障后,有了解决思路再去做

网友:
把BIOS读出来用WINHEX看下,或者保存好刷下再试,

网友:
八成是核心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卡,你说的都试过了,还不行怎么办?

网友(点评):
测不到核心就打AD值,查复位线路,再加焊。再不行有兴趣就重植要不就放弃喽。

网友:
回复 网友B:

o ,谢了查复位还不会,自己有空也研究下

网友:
2R是主板检测显卡检不过 刷个BIOS试试!不行加焊核芯 不行拆开重植。(按照基地出的书上写的跑2b2r多为BIOS问题)但我修到的多为核芯虚焊的多。。BIOS问题没见过!

网友:
肯定是核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