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请教点关于维修显卡和内存的经验!

楼主(2011-03-20):
在加焊显卡BGA显存和内存的BGA颗粒时,当然也包括显卡芯片,请问在没有BGA返修台的情况下,各位都用什么工具加焊,用坛子里卖的那个8205大口径风枪行吗?还有那个预热台是不是必要的?谢谢!

网友:
感觉内存的BGA颗粒用风枪就行了,
因为已经搞好几块了,
BGA显卡芯片有点难搞,

网友:
搞显存还是用风枪好使,数量太多体积太小
核心建议还是用机器,如果有量的话

网友:
2代内存显存用850风枪即可,3代显存面积较大用风枪可能吹的时间比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