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加电 检测卡跑00问题

楼主(2011-03-20):
           IBM T40的老机器了,待机0.02,加电电流到0.61就不跳变了,待机3.3V,5V,1.22V,1.8V,都有,加电后0.95V,2.5V,1.5V,1.02V,也都出来了,上检测卡一直00不动,复位,时钟都出来了,后来查到U28 73pin 没有EXTPWR#信号。

                     请问这个信号要有哪些工作条件后才出来呢?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各位了。

      谢谢各位好心人了。是南桥坏引起不走字的。现在走字了,走到4A就不行了。准备做显卡了。。

网友:
这个是低电平有效,正常吧!

网友:
对照图纸看这个信号时从哪里来的。再查那个芯片。

网友:
谢谢各位了,是南桥坏引起不走字的,现在更换南桥就走字了,但走到4A就停了,难道显卡也挂勒?郁闷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