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徒工IBM T40 进水剖解维修

楼主(2011-03-20):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进水IBMT40笔记本 各种拆将其拆成裸板 目测有进水痕迹不过不是很清晰。南桥已经移位 因为被上家修过  测5V电感对地短路 。直接将上下管猜掉测试不短了。

手头有料板直接将其换掉测试短路排除 接着测1.8 1.05v  均对地短路  直接采取烧机法 下图

将L11猜出测试输出端短路。根据点位图明了的看到直接进入北桥和CPU心中甚是惶恐先烧1,。05V直接上2V烧嘿嘿北桥具汤直接BGA猜下果不其然1.05v不短 接着烧1.8看点为图也是直接供电给显卡心里郁闷烧吧晕果真是显卡

接着猜猜下显卡后看见焊盘的一半全是水 现在三个大件都被拿下来了 修电压吧 真正的大短路也全没有了 首先用电流表小电压插上 看有无大段路  没有在慢慢调到需要的电压16V  电流表0.003

先说下T40的上电时序这个要感谢基地出版的笔记本精选90例
MAX1631 22脚有无主供电又表示保护隔离电路已经通过 没有3  5V测23脚-SHDN开关信号没有电压 这个脚有高电平 要 –PWRSHUTDOWN和-SHUTDOWN2这两个是温控信号3.3V的输入      知道这些直接打开电路图  用搜索功能搜MAX1631看23脚的连接 是经过一个双二极管D12 测一脚-SHUTDOWN2是CPU温控芯片给的有3.3v二脚-PWRSHUTDOWN是u61电源管理给的 测试无电压

这个脚要有3.3V必须要有VCC3M上拉经一个R200的电阻

知道这些我首先测试R200输入有3。3V   输出没有3.3V以为是电阻有问题没有测试直接换掉连续换了二个无果 郁闷因为点啥呢这事 想了下直接飞过去 板子U61冒起小烟极度郁闷那个大侠帮解释下  后来想起个问题温控电阻嘿嘿照着点位图全部换掉找一个新的U61

换上测试1631  23脚SHDN嘿嘿3.3V开启电压已经出来心中甚喜 5VL线性电压也有了 可是3  5V还是没有出来  测1631使能信号

发现没有电压。使能信号是由PMH系列发出。接着查PMH。             正常时PMH4 46脚SWPWPG 24脚-PWRSHUTDOWN 17脚SHUTDOWN2均为3.3V  73脚-EXTRWR低电平 25脚RC震荡正常.     当我测到-EXTRWR确是3。3

此脚是检测适配器还是电池输入的如下图 要Q53的控制级是高电平才能导通
实测没有

测R301输入端没有5VVL输入 晕断线了 。VL5接在1631的21脚VL上。嘿嘿先用小电流插上慢慢调高有待机了0.045待机偏高测3   5V有了     还有没处理的问题嘿嘿 因为U29的主供电4脚腐蚀

直接连上主供电16V 开机再测1.2V也出来了 可是1.8 1.5 怎么还没有出来 直接找到U51max1845侧主供电

晕这命也太好了直接飞线  嘿嘿再次接电oK    3V   5V  1.2V 1。5V
1.8V待机电压全部有了就等待明天把北桥  显卡  南桥搞上  嘿嘿不知道明天还会不会遇 到麻烦请听下回分解哈哈哈
           在这里要感谢讯未网给我这个学习的平台和我的师傅 一个月我就到这个水平了自己感觉挺欣慰的嘿嘿 第一次写这个好麻烦啊希望大家都给力支持下

网友(点评):
同一个问题,发了3次贴,跟帖就好了。最好不要这样搞。

网友:
解说挺详细的啊,请教个问题。我的T40板子缺U28 73PIN的-EXTPWR这个信号,Q53上只有一个5V,请问这个信号怎么才能出来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5315-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下聪电芯片

网友:
你把你的图片重新弄一下吧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晕死我都弄了三遍了还是不行  我这辛辛苦苦的弄了那么久没穿好别提了再也不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把图片存别的网站 在转过来就可以 最好是小点的门户网站.

网友:
回复 网友B:

Q空间和别的有什么区别吗我用本网站的上传过也不行不知为啥

网友:
老大,把图片重弄下

网友:
-EXTRWR
来自3806这里,这个地方前面有个二极管还有电阻,二级管一边要有16V。不然会影响这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