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965plt-a 进系统重启!

楼主(2011-03-20):
昨天拿来一块精英965PLT-A 本来是点不亮,加焊北桥刷BIOS后 可以点亮,能进入PE,做系统GHOST都正常,但是从硬盘启动XP条动一下就重启了,然后就这样反复,比较郁闷,求高手给指点下是哪的问题 ,集成显卡和独立的都试了。。。电容外观没问题,是不是电容?请高手指点,在线等!!

网友:
不是电容,是桥的问题,最好重植一下!!

网友:
是刷了bios好的还是焊桥好的呢,有可能还是桥没焊好

网友:
先把硬盘清个零,在装系统    不行之后在做桥

网友:
最好是从新分区

网友:
桥没做好 重新植球做

网友:
拆桥重做吧

网友:
搞定啦,硬盘我就测试了一点,没问题没时间多测试了,DM不能分区,PQ分区出错,进入PE用WINPM还是不行!最好拿出必杀技。。。用XP盘分区,一步一步安装的那种,分完,一步步安装。结果搞定。。。。。。。(那硬盘估计是不行了,07年的,就这凑合吧!)谢谢大家!

网友:
。。。。。原来是系统问题啊

网友:
晕死!!这点问题也要让大家给你做参谋啊!!

网友:
这个一般都试过了,不行再发上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