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神舟Q320R北桥附件丢的元件

楼主(2011-03-20):
神舟Q320R 装系统蓝屏,好不容易装上后,进系统蓝屏死机,每次开机提示F2,根据经验,更换南桥GBM,能正常装系统了,进系统也不蓝屏了。客户急就没有拷机,第二天,客户返修本子说只要玩CS1.5游戏就蓝屏死机,接机复现故障,但是发现CS中的视频调到普通模式下就正常。其他模式就蓝屏,故分析故障为显卡问题,因为是945GM集显,所以先补焊试一下。在BGA焊接时返修时间竟高达6分钟,心里都揪揪着,结果旁边的电容爆了。又犯了一个低级错误。等焊动后,装机,结果屏无显示,外接正常,先没有考虑内显问题,用外显测试机器,结果运行游戏一切正常。说明故障确定是北桥问题。而后的工作就是解决内无显示问题,查图纸,重做北桥,量接口,均无效,确定屏是正常。开始分析过程是什么情况?仔细观察北桥附件好像没几个件,没有点位图,难办?帮我看看缺少了几个件?求助!!!如图:

网友:
神舟喜欢用台机的电解电容
你确定那有电容,就上个16V/470毫安的呀

网友:
神舟的破板子  不按常理出牌的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BGA设备,这么远的电容也会搞爆?

网友:
1000UF 6.3 电容

网友:
今天刚好来个神舟Q310R换键盘,对比一下。看看是否能解决,等我回复吧

网友:
对照图纸补上就可以了。

网友:
补一个回复:PC512旁有一个10K的电阻,补上就OK了。幸运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