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GA-8VM533主板屡烧CPU供电管维修一例

楼主(2011-03-20):
GA-8VM533主板上电保护,查为一项供电上管击穿,更换后点亮几秒钟后管子冒烟,换了一个还是老样子,怀疑是5090MTC芯片故障,找了一个5093MTC替换后正常。
cpu
芯片
cpu供电

网友:
常见原因,我也是这样,先换管,不行,换电源IC.

网友:
前面有个2.2欧姆电阻有的时候也要注意的

网友:
如果2.2电阻不上会烧MOS管的

网友:
对于屡烧CPU供电管的,一般上下管+供电芯片一起换了比较保险。

网友:
像这种问题,一般都是电源ic和电流检测的电阻掉件造成的!

网友(2011-04-26):
说得太过简单 应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