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c1

楼主(2011-03-20):
主板MS-7529跑CI 又跑C0 把bios也重新写过 效果还是一样的 是什么问题啊 先谢谢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满足没有,电压,时钟和复位有没有,打数据线有没有断路的地方!!

网友:
先刷个BIOS  不行的话在换个I/O 最后查南桥

网友:
内存的基准电压,总线时钟,数据,主供电。正常不正常。

网友:
换个内存看看

网友:
内存旁边有块8脚的芯片换了就好

网友:
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   CPU座子

网友:
三个核心电压,时针 复位 都正常吗

网友:
内存的电压都正常吗 如果BIOS也刷过了 可能要考虑南桥了

网友:
内存的工作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查一下内存供电 时钟。压一下CPU座子和北桥试试。不行了换个U试试。

网友:
看下各个地方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我有个精英的板子跑C1
认为是内存有问题
折腾一通
最后CPU底座加焊好了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精英板座子爱虚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报警吗?查主供电,负载供电,参考电压,时钟。smbus

网友:
从维修内存的角度上来看, 数据位失效,地址线失效,无供电都可以导致C1。排除内存问题,加点后可以测试内存主供电,基准电压,3.3V  SPD供电是否正常,内存到北桥或者到CPU之间的地址线数据线阻值是否正确,都检测完后相信故障自然就能找到

网友:
插上喇叭报警不?
有些代码连CPU没过的。

网友:
V星主板 的通病,在供电正常的情况下,要么是BIOS,要么是北桥的问题,因为已经跑代码了,所以在供电方面基本上是没问题

网友:
跑码了,应该是内存供电问题了吧

网友:
上面是不是有个ms 11 换了就好

网友:
考虑下3.3V是否OK

网友:
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先。

网友:
换个内存看看吧

网友:
跑c1太笼统了吧 有N种可能

网友:
焊北桥试试,一定要融化

网友:
测量内存供电电路电压 换CPU 压北桥

网友:
重点查下内存供电,然后再BIOS.

网友:
先查内存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在对南北桥加焊一下

网友:
看看内存时钟正常吗?

网友:
cpu 底座可能性大

网友:
MS-7529即msi-g31-m3-l-v2,是一块G31主板,BIOS文件是否找对?另外主板如果是667或 800外频的话,不能用533外频的内存来试机,有一次我被C1整苦了。后来找了条667外频的内存就好了。

网友:
先检查cpu座 如果没问题 你就直接干北桥,但要内存和内存供电正常为前提

网友:
看看内存的地址线,直接加焊桥吧

网友:
应该是内存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