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NC4200

楼主(2011-03-20):
今天接到一台HPnc4200笔记本915主板的,集成显卡。
故障开机屏不亮,外接正常,经初步判断是主板的问题,咔咔机器拆开,仔细观察了一下  找到问题了, 主板屏线接口的地方有个小的芝麻管上面有点凸起来了,经判断是烧掉了,找啊找料板上找了个差不多的换上去,一不小心吧主板的COMS电池给碰掉了,找了半天才找到,装上去,可调电源调到18.5V插上去开机,竟然不能开机了  按开机键电流跑到0.06就不动了 反复制动开机有时还能跑到0.07就又重启了,真是不解啊  掉了下COMS电池竟然开不了机了!郁闷啊

还有一只同型号的HP 也是这个问题 之前是开机花屏 经判断是北桥空焊,上BGA的时候忘了吧COMS电池给取下来温度加到200电池就啪的一下爽歪歪 电池爆头了,加焊好了 主板上拆了个COMS电池装上去开机 额  一样的问题电流跑到0.06就不动了 还以为是北桥没做好 咔咔北桥拆了 从新植株 做上去电流还是到0.06就不动了
师傅们帮忙看看是怎么个情况啊   小弟感激不尽啊  两只笔记本都同一个问题啊

网友:
怎么没人说话 啊

网友:
电压都 正常吗?

网友:
刷bios看看,可能资料丢失了

网友:
建议按时序去修,这种应该按时序是最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