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超级暗~~~~求解~~急

楼主(2011-03-20):
笔记本屏超级暗~~~~跪求~~

网友:
莫非高压条坏了

网友:
什么屏啊,你要说清楚!

网友:
惠普的~~15.6寸

网友:
测高压条上的19v  3.3v 还有接地

网友:
高压的上的电压有没有啊

网友:
高压板测试电压如果有的话,那主板就有问题了!先刷个BIOS,

网友:
灯管  高压换了没有啊

网友:
建议先外接根灯管测试一下灯管是不是好的,没有现成灯管的话用以前换下来的碎屏什么的测试也行呀,就是说先得确定是不是灯管的问题,然后再测量高压条上的,19V/16V     3.3V这些电压有吧。且正常吧(我昨天就遇到一台T43屏暗,结果是16V电压不够。只有11.8V造成的)。若都没问题就可以换通用高压条测试了。再下去就是换屏测试,再不行只有查图纸修主板了。个人感觉屏暗还是比较好下手的。一步步排除仔细点慢慢来。

网友:
首先排除灯管的问题.

网友:
测下高压条上的供电。是不是有主板电和控制电压吧。

网友:
高压条或者灯管的问题吧,又不说清楚

网友:
超级暗?
你自己测过没?
19V,3.3V
灯管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