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3VSB阻值75欧

楼主(2011-03-20):
AMD单桥板,一直自己用的好好的,前几天因为一条内存地址线电流过大,把板子搞的不跑吗了。本身我也是刚开始学主板不太懂。故障如下,主板不跑吗有复位,各个供电电压也正常,不过PCIA14脚的阻值只有75欧姆,网卡,声卡,IO包括桥都拆下来量过还是75,PCI对桥的地址线打过了阻值都对,USB也没短,就是不跑码,
查了下论坛有说STR电路,不知道是不是由它引起的需要如何来判断,希望大家能指点

网友:
打内存的阻值卡看下 看是哪个点阻值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放U后打过了 值都对。怀疑不跑吗是3.3VSB阻值75引起的,不过又找不到什么好思路有点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