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急 急 请教各位大虾

楼主(2011-03-20):
HP ze2000 本本, 无法开机, 电源适配器好的, 会是什么问题?
电源

网友:
主板的问题,换主板就好了。不是搞维修的吧

网友:
换主板不好换人

网友:
对,楼主应该不是搞维修的,像是拿机子来给我们修的,建议最好换台本子,最快的方法就是这样了!!

网友:
呵!!换主板吧!要不拿维修店去看看吧,

网友:
卖掉吧,从重买台新的。

网友:
先查下他的供电

网友:
这个问题涉及的地方多了,还是送修吧 ,就一句开不了机,真的没发回复

网友:
早不是做维修的吧,要修啊

网友:
没辙了,这种情况是来买盐没有买到,就打酱油的!!!!!!!!

网友:
大家说的很好啊

网友:
不开机的故障多了,这样灌水的都有,林子大了么子鸟都有啊,佩服楼主

网友:
来点真格的 有图的 发一个

网友:
都没有图纸吗?

网友:
没品位的人发的帖子、

网友:
南桥换一个吧,你太有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