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20掉电讨论

楼主(2011-03-20):
DELL1420掉电讨论
商家拿来一个二修板,电流跑0.8掉电,只要开一次机就会掉电再重启反复进行.拆机后发现内存部分电路已经维修过,首先查内存电压为0.3V,内存供电上下MOS管,开机有跳变.仔细观察后发现上家已经取了二个元件,PD17和PR149,PD17没找到元件用显示器上的二极管代换,PD149也没有找到一样的用8K的电阻代换,后还是掉电.
查DDRON和1.8VPGOOD信号与掉电同时进行,可以保持几秒,但是内存那个电压始终起来来,后来仔细查电路,发现PR58已经取了,先不找元件了,直接用焊连上,开机电路跑到1.01掉电,现在正在做显卡,有维修过掉电的请讨论一下这个机器估计还有哪里会出问题.各供电我查过,现在都正常了.

网友:
建议你从U9这个与门芯片入手,这样好查出是哪一部分电压PG没出,这样再分块去查。修过几例1420与1400的机子上到0.42A掉电。均是从这个芯片入手很快得以找出哪个部分供电问题。我的经验是CPU供电、北桥供电、及ALW电压转RUN电压出问题均会这样掉电,但是掉电时的电流不同。这里就不总结了。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显卡的1.2v 1.25v 3.3v 内存的1。8V CPU 0。9V都出来了,显卡加焊了一下,(显卡以前没动过)还是不行,CPU已经发热了,温度感觉正常,明天再查查看,谢谢回贴

网友:
还有一个要提醒你一下,这个机子的C壳上的集成一大堆东东中,包括触发开关都在一个接口里,如果主板上CMOS电池也不上的话,这个C壳上触发开关(就一个接头)不接上的话也会造成自动触发,然后掉电,装上后就不会自动触发了,按开关开机也就不掉电。这个现象一定要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