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1。5液晶驱动程序

楼主(2011-03-20):
屏:               AUO M215HW01  30片插   21.5寸的
驱动板 鼎科:RTD2270L
编程器 :说是鼎科公司自己生产的 适合写 **.GFF和 **.BIN程式文件
之前刷了一个程序 能用。。第二天开机花屏有乱线 以为是驱动程序掉了 重新刷了一次也没有用 难道是屏突然之间坏了?真不想这个结果  想换个程序刷刷看  ... 谢谢帮忙

网友:
上个草图。。。。。排除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一台机子,联想的,也是AU的,改主板,没程序头疼死了!

网友:
如果能排出屏线故障,那屏有故障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网友:
弄个插线一样的液晶主板试下 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要是屏的问题就中彩了 。。。坏也是瞬间坏的
换驱动板好的时候 没有信号那个框框是在中间的           现在花屏那个没有信号的框框是在有上脚   觉得还是程序不大对。。

网友:
液晶已经修好 还是驱动板坏掉了。。。。。

网友(2017-09-12):
这板的程序有没有?正好有块板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