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液晶显示器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关机再开就黑屏

楼主(2011-03-20):
一台15寸的方正液晶,型号是FH780-GT.问题非常奇怪,冷机开机用一个小时左右后,只要一关机再开就保护了(画面亮一下就黑屏了)。如果不关机就可以一直用。我把电源输出那部分的电容都换了也一样。我想应该是高压部分的问题。控制芯片是TL494,高压管是3055.高手们,知道是哪个位置有问题吗,急、、、、、、.

网友:
代换一下驱动板看看

网友:
在废ATX主机电源上取一只TL494换了

网友:
换掉主板就好了我已经换好过了

网友:
我觉的应该是TL494的震荡电路有问题,当然也不排除TL494本身的问题。可惜我刚到这做事,什么零件都没有,呜呼唉哉。

网友:
换个高压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