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 富士康A78AX-S 假负载时钟为0V 正常吗

楼主(2011-03-20):
求助求助 富士康A78AX-S 假负载时钟为0V 正常吗
愁死了 修了两天了 一点结果也没有 都不知道在哪下手 发了好几篇帖子 也没人理
求助

网友:
时钟电压在0.4V以上才算是正常的,不用想都知道这不正常了,时钟没有电平就证明时钟信号有问题了嘛。慢慢查,如果查不到,换时钟芯片再试试!!

网友:
0V应该不正常吧

网友:
CPU和内存 都没有时钟电压 但是PCIE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