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d1CPU无供电

楼主(2011-03-20):
开始是管子短路,换了还是短,然后把ADP3180和三个ADP3418都换了,换成ADP3181和ADP3110,

网友:
不好意思,刚点回车了   换了之后不短了,但是还是CPU无供电,量芯片电压正常,EN无电压,PG1。几伏,想求个线路图用,哪位哥们给个线路图呀,谢谢

网友:
这个板有从和主的电源管理IC 从的换完还是没电压 再换个主芯片试下 或换下CPU 看是不是CPU坏了

网友:
CPU是肯定不会坏的,我就是不知道EN的来源,所以才想找各位大哥要个主板的线路图看看了,芯片的都是直接过去就是了,而且不知道这个芯片除了电源,EN,之外,还要什么工作条件才能启动

网友:
而且PG电压脚为1。几伏,这个芯片是工作了吗,不工作是不是应该在0V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