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5 num灯闪四下无显示

楼主(2011-03-20):
今天收到一台CQ35,开机后NUM灯闪四下,电流循环跳,就是不显示,会不会是CPU座的问题呢?求大神指点下下!
多一句,主板是INTEL独显的

网友:
最好用排除法先试下!

网友:
自己先顶下

网友:
在线等啊!!!!!

网友:
用排除法先试下

网友:
刷个BIOS看一下啊,

网友:
电流最大到多少啊?

网友:
最大是0.83A

网友:
外接有显示吗?

网友:
这种板先用排除法  排除下CPU DDR HDD DVD BAT 等,确定是主板有问题的话,先刷个BIOS看看,然后DV3的板   CPU电压部分容易出问题(以前碰到的集成 被烧焦PCB),不行就去量数据线了,量不出来换显卡先,慢慢试试,还有一绝招可以换板,不用怕

网友:
楼主,有没有修好

网友:
多半是显卡不过   0.83A  外接显示器能亮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换过显卡了,但还是原样,电流循环跳,外接显示器会闪一下,但不亮,好像是提示无信号

网友:
自己顶起,不能沉了

网友:
鸟了,刚才量BIOS电压时不知道碰到了什么地方,不触发了!!!!!

网友:
哥们悲剧了

网友:
我感觉内存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