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风扇报错,通电后十来秒断电!求解……

楼主(2011-03-20):
     这板子为精英主板,可以开机的,只不过点亮之后就显示三排字母,error: cpu fan has failed.
pc willautomatically power down in a few seconds.
service pc immediately to prevent damage to cpu.)

查得知道
错误:CPU风扇出现故障。
电脑willautomatically断电在几秒钟。
服务电脑立即以防止损坏的CPU。

此款型号的图纸我这刚好有就开始修哇。图中的VCC是由ATX电源5V供给的经R441和R445分压的。通电测试得GPO的电压从2.4—1.5—5跳变。到5V时断电。SENSE通电后一口气给跑到5V的断电后才不继续了。测量LM324的5脚始终大于6脚,但7脚仍然不出高电平,换了好几个LM324还是一样的问题。7脚电压5V12脚电压从2.几V跳到5V再断电。就io没弄过了。

网友:
12V短路了吧

214946366 -5 恶意灌水12V短路还可以开机吗?

网友:
或者是CPU太热了 换个风扇

网友:
CPU风扇和SYS风扇是不是混插了 碰到过这种现象 开机一会就掉电

网友:
飞个12V过去,看看还报错吗

网友:
换一下IO看看

网友:
是不是风扇没插好 啊,看看那个风扇接口上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估计是风扇的反馈断路啊

网友:
有些品牌机的电脑如果不装原装风扇的话会报CPU风扇错误的,
你找个原装风扇换上去试试

网友:
我碰见过一块主板得插2个风扇才不报错,那板扔那很久了,老板让我修的时候我一点,风扇报错(俺英语不好,具体啥忘了),cpu插了个4只脚的(三只脚也报错),再点,比刚才多跑了一会,还是风扇报错。...郁闷了,后来看到在主板中间还有个风扇座,报着试试的心理插了个风扇上去再点......ok亮了   ..纯属蒙的......各位大大别笑话...

网友:
那板是老板自己用的  ,我说多插个风扇好了他还郁闷ing,说以前是一个风扇用的.......

网友:
zai bios LI YOU SHE ZHI XUAN XIANG

网友:
BIOS里面把关于FAN的这个选项里的检测风扇转速关掉

网友:
我以前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那是DELL的台试机。后来换到另一个风扇接口插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