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菜鸟请教个问题关于12v电压过低<10.72v>

楼主(2011-03-20):
朋友送一个电源给我 无铭牌不知什么品牌的 据他说是以前打工工厂给国外代工的   400w主动pfc 份量很足至少2kg以上 这电源就12v输出不正常 开机时11.78v 运行一段时间<约1小时左右就跌到10.72v 硬盘就重启了>5v输出4.7-4.9v之间 拿去修理店修理师换了个小三极管状况差不多拿回去 他又加了个电阻还是没解决问题 他说没法子了  小地方没得高手 对比人家电脑店里那动不动几百元一个的品牌电源与这做工相比相差甚远 就这样子丢掉怪可惜的 求哪位高手帮提供一方案吧

网友:
是台达的还是康舒的,主动式PFC不好弄啊,如果你不要了出给我吧,50块帮你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台达也不是康舒 看了400v330uf电容是红宝石的

网友:
教你一个方法吧,运行一小时后12V降低,而5V和3.3V正常,这就是12V的电压取样比较电路问题了,具体哪一个元件问题,这就要靠你自己的努力了。没图没真相,即便有,我也没法帮你,我也没有修过,哈哈

很多好的电源都是用红宝石电容,这个并不能说明什么,建议你先把+12V的后级滤波电容换一下看看,估计这几个电容也是红宝石的!!

网友:
有些电源其实就是电容不好使。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