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batron k8x890 pro 不触发

楼主(2011-03-20):
今天碰到这样一块板子, 上CPU 接电源测电压, PCI A14电压正常,PS-ON电压也正常。CMOS跳线电压正常, 短接PS-ON 不触发,求教是怎么回事, 先判定不是南桥坏,我该怎么查
cpu

网友:
强制上电后,CPUmos管 上管G级没有控制电压输出,,,,,, IO是winbond wb3687thf 要不要考虑换个IO试试先 最好先告诉我强制上电后怎么判断IO的好坏

网友:
楼主你这样修不行吧,建议还是先看看上电时序,论坛关于上电时序的帖子已经很多了...
盲目的搞是很痛苦的...

网友:
换个IO试下

网友:
那我根据上电时序的话 我现在该怎么查呢

网友:
IO是 winbond的83687THF 能用83627的替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