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能创建视频预览,请检查设备连接

楼主(2011-03-20):
未能创建视频预览,请检查设备连接,确定没有其他应用程序或用房使用该设备   什么问题啊

什么问题啊    !!!!!

网友:
是什么设备说清楚啊,是不是采集卡啊??

网友:
视频没插,或者是你视频坏了,现在是电脑根本没检测到你的视频设备,从插一下视频看看吧

网友A:
笔记本自带的不能用   外接可以       ASUS  K40IN     XP   系统

网友:
楼主说的是笔记本的视频头?到官网更新下驱动试试看。

网友:
部分机会出现这样的一般都是查看下usb的接口问题!像usb1。1的我都曾经遇到过....

网友:
都不清楚是什么问题,,, 晕倒,,   摄像头的话,,应该是驱动没装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更新了还不行     系统也重装了好几次       会不会摄像头坏了啊

网友:
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郁闷中。。还没解决。。

网友:
有些笔记本装了打印机的扫描仪驱动  也可能认不到 好像是因为系统默认成了扫描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自带的不行    外接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是第一次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重装系统了还会吗???外接是好的啊,系统默认成了扫描仪了?要怎么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有扫描仪啊

网友:
可能是笔记本 自带的 摄像头坏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也是那么觉得

网友:
就没有人知道的吗    郁闷     !!!

网友:
怀疑摄像头就把插头拔掉试试看啊

网友:
装了暴风影音吗,有的版本跟视频有冲突,卸载掉再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和摄像头有关,在我的电脑中能看到摄像头,但是在打开时这样提示,应该是驱动没装好或者是摄像头损坏了,自己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G:

什么软件都没装啊

网友:
回复 网友H:

驱动装了好多次都不行
应该是摄像头坏了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还原了系统,就可以了,或者重装系统吧

网友:
回复 网友H:

恩恩    !!可能吧   谁叫那摄像头也不好换不难换个就知道啦   哎

网友:
回复 网友G:

什么软件都还没装啊

网友:
回复 网友I:

重装了还不行啊!!

网友(2011-05-20):
回复 网友J:

上面不是写视频预览失败了吗

网友:
你以为我看不见吗,我是想问什么硬件出的故障,是显卡还是其他视频采集工具!!

网友:
跟摄像头没关系,是系统文件问题啦,呵呵,修硬件的人总往硬件里急。

164 Bytes, 下载次数: 1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感觉是驱动没装对还有一个软件没装

网友:
硬件坏了吧,要不就是驱动不对,到官方网站找对应的驱动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J:

把开摄像头就提示这个啦!!!!

网友:
回复 网友K:

我系统都重装了还不行啊     就这样也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L:

什么软件啊!!!!!!!!!

网友: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建议你一步步安装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M:

安装版的系统也一样!!!!!!

网友:
我也碰到过,重装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N:

这应该是摄像头坏了,重装了好多次还一样!

网友:
1. 驅動軟件錯誤,或是不支持作業系統
2. Webcam 線沒接好
3. Webcam 硬件有問題
建議由簡至繁逐步排錯,
小弟拙見~

网友:
你看看系统里没有装什么三星的手机软件,碰到过一次。有软件和视频冲突了。

网友:
应该是驱动没有安装好

网友(2013-06-27):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自带的不能用   外接可以       ASUS  K40IN     XP   系统

我的是山寨苹果机,网上的说法都试了,最终还是驱动问题@把原来的驱动卸了,用驱动精灵重新驱起,然后更新硬件重启OK!

网友(2014-09-15):
试下官网的驱动呀,不行可能是摄像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