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A78GM-S2H 复位灯长亮

楼主(2011-03-20):
故障现象如题,可以正常上电,触发,测得CPU 1.30V   内存 1.98V 北桥 1.19V 南桥 1.8V 3.3V。供电都基本正常,开始测复位,PCI A15  0V,PCI-E   A11    0V, IDE  1脚2.6V,RESET针脚0.37V。各处复位点全都不正常,开始顺着RESET针跑,先是到一个三条腿像三极管的东东,测了下这个应该是把RESET转换为SYS-RESET和PWOK的。继续往前找,RESET的这个信号应该还和时钟芯片相连,测了下,果然是,这个板子用的是SLPRS477CKL的时钟,找不到这个芯片的资料,只测得到这个芯片的右上角的第四脚,我想应该是这个芯片的问题,手上又没有这个芯片代换,就直接用小刀给这个脚的线割断,接上电源,再测RESET针上有3.3V了,而且卡的复位灯,也一闪就灭了,不再长亮,上U,内存,开机,数码卡一直跑到26,接上显示器,OK。

网友:
割断的那个脚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点评):
应该是时钟芯片的那个脚把电压拉低了,他隔断之后电压就起来了。

网友:
割断的那个脚起什么作用呢?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537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