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高压包代换问题?

楼主(2011-03-20):
CRT高压包代换的话,是不是通段一样就可以代换了????
我今天就碰到一个高压包坏了,,,,我就找了一个通段一样的高压包装上可以用。。。
所以上来问问。。。。装上去的时候,准备通电。这时刻心里跳得非常快,,不知道会不会爆炸啊。
一通电,有显示。。还好没有爆炸。。装这些东西吓死人啦。。。。
所以上来问问。。这样有个答案比较好一点。。。。。不用担惊受怕。

网友:
最好确定,+B  是否一致  ,脚位功能是否一致

网友:
回复 网友A:

CRT彩显不同于彩电,FBT脚通一样不一定直接能代换!
主要是二次电源的取样电路是否一致,这是代换的关键。

代换错误造成的烧行管、烧FBT至于损坏显像管都有发生。

网友:
能亮说明你运气好。

网友:
没确定参数之前不要冒然更换高压包

网友:
到不说参数要完全一至,起码要参数接近才能代换的。

网友:
要查清各种参数才能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