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710用一段时间白屏

楼主(2011-03-20):
不知道是哪地方出了问题,状况如题;开机用了大约十几分钟左右就出现问题了。关机在开就好了,过一段时间又出问题了。怀疑哪个电容有问题所以全都换掉了。故障依旧。
望高手指点一二。小弟在此谢了。
问题

网友:
次级电容没问题 那就是初级大电解 或是开关电源持续供电滤波电解电容 一般是47uf-100uf/50v 可以更换一试

网友:
哦 白屏呀 刚才没看清楚 收回以上2楼回复 这个不再是电源估障了

网友:
那就先测一下屏吧,看是不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像是屏的故障

网友:
看下驱动板,在白屏的时候,是否有管子温度过高

网友:
先拆开再说,按故障判断次级电路中的电容爆头的机会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