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屏显正常不亮

楼主(2011-03-20):
一台富士通本子 电源座坏,直接拆开连上了,开机灯管就不亮了,换个高压板也不亮。排线到高压条就4跟线。16V 地 5V  还有个是0V,请问怎么接让它亮啊。问题能出在排线上吗

网友:
灯管换过吗 ,屏有供电吗

网友:
灯管外接不亮,屏显内容正常。5V接分压电阻到0V端不知行不,应该和台式显示器一样,一个是亮度控制 1个是ON,.

网友:
楼主是业余的吧

网友:
是啊,简单维修个主板液晶还行,本子就不专业了

网友:
你开始什么情况,别瞎搞啊!

网友:
灯管是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