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7300gt求助

楼主(2011-03-20):
今天接到二十台网吧机除了二张其他的全都是电源IC《APW7067N》坏的,但我没有这个IC,客务说明天就要没修完也不修了,求代换谢谢您们了帮帮我吧再次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显卡电源IC《APW7067N》不行的,我把修好的二张其中一个IC换过坏的显卡可以显示

网友(点评):
7067吗?6549和9259好像都能代换。不过即使芯片的脚位功能一致,也有可能代换后输出电压会有变动,如果变动不大则无所谓,否则要调正。

网友:
没修的话和他回收了。

网友:
这么牛的客户啊,不修就不修吧,回收得了

网友:
哎,谁叫人家是客服呢?

网友:
哎没办法客务是上帝嘛

网友:
到网上查下,或是去别的修显卡的买也是可以的

网友:
都是供电IC坏了?量大的话最好工网上定相同IC,着急的话就回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