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PCI AD线 内存的ADX线对地打阻值,

楼主(2011-03-20):
这写线都在哪里,要拨开绿油里面吗,打这些个阻值要在主板正面打 还是反面打

网友:
如果你量得比较熟练的话 直接打底板就行了

网友:
我都不知道怎么量 我以为就是红笔接地,黑底接对应插槽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假负载上不有吗

网友:
有一种专用的打阻值的卡,直接安在CPU座上就可以打AD线了.

网友:
呵呵
PCI  打值卡 上面不是有  标明数据地址线  就是  AD线 了
现在出了一种新的  带灯的PCI 卡   直接插上去看灯就 可以了

网友:
假负载最方面,主板背面啊  A1  A2  B1  B2

网友:
现在修板子基本都有阻值卡

网友:
用打阻卡打或者,打插槽上的对应针脚。一般时间长了慢慢就会记住了

网友:
PCI打背面针脚 , 其实还是蛮有规律的 。  实在记不住就用阻值卡  , 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