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不要被键盘秒杀了。

楼主(2011-03-20):
今天早上刚起床就接到朋友的电话,说他有个朋友新买的机子开机不显示,叫我过去看看出了什么情况。 开车到了他家,2话不说先插上测试卡看看,D3,D4,D5,C1,C2,C3.....2526..1319..一切正常,就是不显示,看下显示屏正常,按下显示屏开关,再开起来显示无信号正常。。。到这里我以为是屏线坏了,还好我过去有带一根好的,换上再开机依旧不显示,这是我那个郁闷啊。。。无语了。。
,。。仔细看下机子。里面全新。不可能会了什么东西。。为什么就是不看技能,测试卡 插上去也正常,。。。。。。。。。。 喝了杯水之后我慢慢的想, 慢慢的找思路, 冲开机的原理开始找原因。。大家都知道开机原理是ATX电源给IO某脚一个电压,IO某脚在反馈给南桥,南桥在反馈给IO等等等等。。。IO才会开机,这不得不想到IO是关键, IO除了管理开机还管理什么。。大家都知道了是键盘鼠标。。莫非、、、、我把键盘鼠标拔了之后开机正常。。
真的不会想到哪里去。。。太无语了 。。。。原来键盘不兼容都会导致不显示。。
不显示
无信号
小小学徒工
干维修的有车的真的是太少了

网友:
呵呵...........哥们你都有车了还要自己动手干这种粗活,叫个小弟忙你处理不就没这么回事了.

网友:
呵呵,这情况有的.....上次别个的电脑键盘接口针脚插弯了,也是不能开机.....
人有的时候 连和水都会塞牙,这问题也毕竟少见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疑难杂症,学习了!

网友:
键盘鼠标 不兼容?我上次遇见个是键盘几个键塌陷了,把我也搞的不轻,有时候一个小问题真是能让你头大,细心,细心还是细心、、、

网友:
开着车给朋友修电脑!呵呵!老板了还要干这种粗活

网友:
你的思路很清晰,学到了。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出现

网友:
太离奇的故障
估计大部分人修一辈子都难碰到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只是很少人能遇到

网友:
有车车应该要做生意好,做电脑太辛苦了哟,但是你说键盘问题,很少遇到过。

网友:
这种问题我都遇到好几次了,嘿嘿、、、、

网友:
我被楼主的思维给搞糊涂了....由此竟然可以想到IO?
不过修好就是好事!

网友:
这种情况太少见了

网友:
问下楼主,那不显示的时候你按键盘上的那个灯 有反应没?

网友:
我碰到过键盘问题倒至自动关机的,你这种情况少见,不过你分析的却有点勉强。。。

网友:
你键盘鼠标是否插反了;我以前遇到过一次。一块双敏主板;在店里是好的;可以客户拿回去就点不亮;后来上门插诊断卡显示一切正常;后来意外发现按一下键盘她就会亮;仔细一看是键鼠插反了。

网友:
我遇到两台USB鼠标有问题装不了系统的。

网友:
值得大家学习经验

网友:
没见过。。。键盘鼠标。会导致不显示的。。。记住了。。看以后会不会遇到。。。

网友:
现在还有不兼容的?...........学习了。

网友:
果然是离奇古怪的故障

网友:
我遇见过键盘插一半导致死机的。。不显的还没见过,下次可以细心试换下。。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过一个一样的机器! 我给客户组装好啦! 在我店里用着也正常,付款后给他拿啦套全新的鼠标键盘《客户回家后竟不能开机,让他拿来插的还是我的鼠标键盘可以用,有让他回家给套装拿来 呵呵问题就是他!

网友:
键盘 鼠标没有不兼容故障 估计问题还是出在板子上 是不是5vsb供电不足啊 如果有跳线 换成5v供电试一下

网友:
什么时候我也开个车去帮别人修电脑 呵呵 很少见的故障啊 不过因为键鼠挡机的倒碰到过 这种。。。。。。。晕啊

网友:
估计是开摩托车。

网友:
呵呵 我和楼主一样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不同的是我处理的是键盘鼠标给插反了 呵呵 正过来插就好了!

网友:
上个星期也处理了一例。。。。客户把键盘跟鼠标插反了。。。。就是开机不显示!

网友:
这种问题很少见

网友:
恩 谢谢楼主 经验很好

网友:
我也碰到过。是一个鼠标的原因。

网友:
我遇到一个键盘引起整个机器开机不正常,客户拿主机到我店里,弄好后拿回去一接上就不行啦,后来才发现键盘不对啦,。换掉键盘,一切都OK,

网友:
以前遇到过,呵呵,有这样的,键盘或是鼠标没接好,开机无显的

网友:
学以致用。。。维修还是的有好的思路啊

网友:
这个真没见过 只见过键盘自动关机的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是头一回看到。恩!记住了,遇到就知道怎么处理了。

网友:
嘿嘿,我昨天也碰到个键盘引起不启动的,查了半天

网友:
哦 也遇到过 PS/2键盘 插到鼠标口上 不亮机 检测卡正常 客户在我们这里修机器 回去就说不亮机了 在我们这里怎么都是好的 到他们家一看 键盘鼠标插反了 到过了就好了 呵呵

网友:
学习了。请问楼主,这个键盘是PS2的吧?
USB是不是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为什么 我维修不长时间就遇到过  遇到不开机的 重内存开始检查 然后 拆到键盘和触摸板 音响什么的 在开机试一下  当然在不确定的情况这么检查  10+3=13哈

网友:
这种情况我见过一回。但不知为啥会这样

网友:
楼主没有把主板型号下哦,下次免得有人再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有一洁癖的客户,配了一套新机子,刚搬到家安装好,她就给键盘缠上了一层保鲜膜。猜猜会发生什么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见过这样的没有啊,开机能显示用一段时间也不掉电,就是显示器是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USB 鼠标..会引起装不了系统?板子没有问题。。前所未有故障 以后就知道了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看代码连显卡都跑过了,职业习惯还是会先换换显卡,查查RGB HS VS信号..  你这个是自检外设不过,也正好给大家提个醒,以后遇到些跑过显卡,RGB HS VS信号正常的话就查接口电路,干IO了.

网友:
学习了。看样子以后一定要细心了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一次这样的问题。也是键盘惹的祸。

网友:
嗯  不多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