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清华同方K431我快哭了想杀人的份都有

楼主(2011-03-20):
前天接到一台清华K431障碍能开机屏不显,大家都知道这机子的通病都是北桥虚焊显卡是集成的。于是马上三下五除二拆机上BGA 冷却OK点亮于是又以最快的速度装好跑三D第一遍很正常以为两百RMB到手了在那偷笑呢。当跑第二遍的时候问题来了出现花屏·#¥%……—**··%*(脏话)没办法只能重植了。又是三下五除二上BGA等冷却测试竟然点不亮。(心里还在那里骂呢该死的烂炉迟早把你给砸了)没办法又只能上BGA了又是一顿忙呼,这回运气还不错外接出现清华的LOUOG了谁知道接内接的时候竟然不显看到屏有变化的颜色(·!¥·#%¥……—¥%*)又是脏话,心想完了芯片可能是给做坏了,都这样子咯还有什么办法呢只能淘宝咯。今天芯片回来(老板还特地买了两个)但是看得出来两个苡片差别好大而且都是打磨的 。不管那么多了直接就上BGA冷却测试看到电流一路跳变心里一顿狂喜接屏竟然是外接和内接都不显,考虑到可能是芯片本身的问题又换另外一片,可是结果竟然也是一样电流有跳变但是外接内接同样不显当时啊那个就火气大的。净下心来想以自己做BGA的经验应该是不会出错的,为了证实判段自己的思维是证确的于是把原来的芯片重植外接显示正常内接还是跟原来的一样看到屏幕有变化。(这己经是第十一次上BGA台了)第十次的时候拖盘竟然掉了六个点不过第十一次做上去的时候还能亮应该是地线。想问下同行们你们一块板最高的BGA次数是多少。明天只能再叫老板重新淘芯片咯,就下班写了这贴给们分享分享我的感受  。肚子饿了下班收工闪人泡妞去明天有什么情况再来跟你们分享。

为何。 + 2 做桥都一次性到位,芯片没那么容易坏的 。

网友:
不是吧,这样也修,买一片就好了

网友:
假芯片太坑人了,我也遇见过同样的问题,直接换主板了,坑人呀!!!!!

网友:
换板得了,这么折腾人的连电费都收不回来了等下,BGA开起来多耗电啊

网友:
楼主啊  你这个是不是做维修的啊  怎么那么看起来不是那么回事啊

网友:
会不会内屏有显只是没背光哦?不要使劲的走弯路哦。

网友:
废了两个芯片,修好也要赔本了

网友(点评):
四十块钱的芯片,嘘。。。

网友(点评):
不是吧,这不是6150的桥吗,新的要180吧

网友(点评):
看赔多了 修好少赔点,修不好多赔点,

网友(点评):
就是因为用了40块的芯片才出这种问题的,重植不行的时候就应该和客重新报价啦,也不至于赔呀!

网友(点评):
6150确实贵,但是K431是6100的。

网友:
怎么说也不会焊那么多次啊。。换了不好就要另找原因了。

网友:
LZ换板吧,这你怕是折腾了一天吧,这样就算了收200-300 划算吗

网友:
板子都要做烂了《哈,没做过这么多次。

为什么不再量一下外围电路呢?

网友:
我弱弱的问下 11次 板变形了没

网友:
11次?
哥们感情不是做BGA,
是在野餐烤肉呢。。。。

网友:
要是板子变形了 还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
楼主爽放,泡妞的精神学习了.不太好搞就换板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四十块钱的买的芯片两片也才八十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自己不甘心啊

网友:
如果你是自己开店的话,闲暇时间可以搞的,但是你如果给别人打工的话,建议你不要这么执着了,效率要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有变形,而且做有铅的上去熔点都好低的,上温160下温180就熔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可以确定要是有好的芯片做上去芯片不爆的话确定可以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