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硬盘故障

楼主(2011-03-20):
TOSHIBA  160G  故障如下:有“咝咝“的电流声音,装系统分区都可以,但就是使用的时候老是出现无响应,卡一下又好,有时点一鼠标卡一下,有时就直接卡死,只能硬关机。去年国庆买的,售后不认,有办法处理好吗?

网友:
硬盘的磁头松了,我也有一块硬盘是这样的问题,找个修硬盘的修一修就可以了

网友:
出现坏道了,用MHDD修复一下,把坏道屏蔽掉再重装系统。

网友:
你把硬盘拆出来,包上毛巾使劲摔,摔坏了售后就得给你换硬盘了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用软件可以修复的,不行就再找卖家

网友:
主板问题吧。。。

网友:
测试不到坏道,二楼说的磁头松了,我觉得可能性大,我在去试试。

网友:
你用win7系统吗?如果是换xp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硬盘出现绿块了。用MHDD测下。不过售后都不认MHDD的结果的。要不就是像楼上说的暴力破坏在拿去处理了

网友:
又学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