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1000,偶尔跑52,不显示

楼主(2011-03-20):
DV1000,开10次,1次偶尔跑52,不显示
电流3次跳变了
考虑到是集成的桥855
应该是北桥虚焊了吧?
不敢肯定
不显示

网友:
用风枪吹下北桥 或开机前压下北桥看看好不好 来确定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52 档外设。。南桥几率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