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65主板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1-03-20):
  此板店里回收回来的,听顾客说板子按开关没反应。
  故障现象:通电测试不触发
  维修思路:不触发就几个触发条件:VBAT  RTCRST#  32.768KHZ  3.3VSB
RSMRST#
PWRBTN#  IO_PWRBTN#  SLP_S3#   PS-ON# 基本上都是这些条
件没满足导致不触发的
  维修过程:先上个图,方便大家往下看

  首先查VBAT电压2.76V,正常范围

  CMOS跳线上的电压:电压2.99V

  32.768晶振:波形正常

  3.3vsb  :电压3.3V

  PWRBRTN#:  5V

  RSMRST#这个信号不是很好找的,暂时就不管它了。
  看了下IO的型号是W83627HF-AW: 是南桥加IO的触发形式
       开关送出高电平给IO 68pin  0-5-0                                                跳变
                                             67pin发送低电平脉冲给南桥  3.3-0-3.3      跳变
                                             73pin接受到南桥送出SLP-S3# 0|3.3--3.3      持续
                          72pin拉低绿线   5-0                                  持续
  基本的条件都成正常,那就触发开关了。
  测量IO68PIN0-5-0的跳变
    IO67PIN3.3-0-3.3的跳变
  测量IO73PIN是一个低电平?

    不对劲。南桥没有把SLP_S3至高,一般情况都是南桥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导致。
前面一些信号都测了,都是正常的。差点把它给忘记了RSMRST#,有些板子是由
专用的芯片产生,有些是由3.3vsb经过一个上啦电阻过来,这板子就是3.3VSB经过
一个102电阻到达IO70PIN。测IO70PIN连接的没电压
  IO70pin连接到旁边的一个102电阻上,测电阻另外一个3.3V. 再看看IO的外观,
有些氧化的痕迹. 怀疑此电阻氧化导致这边没电压,之后从料板上找了一个102电阻
换上去。(一般我不喜欢加焊,怕不稳定)

  更换之后,IO70PIN电压变成3.1V 南桥把SLP_S3#至为高电平3.3V
也就是IO
73PIN.            嘻嘻,心里想着应该好了吧。

  继续触发,晕死,还不通电。再测73PIN3.3V啊,怎么还不触发呢?还有问题?
便测了一下72PIN 0V?  正常情况这个脚是5V

  于是从14pin跑线,经过两个三极管 电阻 电容跑了几下感觉有些复杂,算了还
是从IO72PIN开始跑吧,摘下IO

  跑到一个跳线帽那没线路了

  之后拆掉跳线帽,看到有一条很小的线断了。

  刮开两边,开始补线

  补好之后 上电测IO72PIN电压变成5V.触发正常。 CPU,内存 ,点亮显示器。

  维修总结:不触发感觉还是很好修,  一部分就是待机条件,一部分就是触发信号的先后顺序
按先后顺序开始检修,那个不正常修那个。

网友(点评):
传说中的高手又诞生了一位!可喜可贺!!!

网友(点评):
强力的大师。经验很好。

网友(点评):
我想拜您为师

网友(点评):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啊

网友(点评):
拍拍马屁,版主水平果然和人不一样,图片组合很好,条理清楚

网友:
又一原创精品,过程很详细啊,顶你了

网友:
我们这边台式机基本上都不修了,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
楼主是高手,特别是咆线紧紧有条。对于我们很可能修不好。

网友:
很好维修详解,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经验贴,留名,备查。

网友:
学习中。。。。。

笨蛋在寻找 -5 老是灌水

网友:
厉害,感觉楼主修的很快,思路清晰,效率真的很高!

网友:
好家伙。。这样都让你修好了 要是我查的这么多测试都基本正常 杀个IO还不行的 就不修了南桥挂了。。一般都这样认为了。。。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实战性强,向楼主学习

网友:
楼主又发表了一个好文章!佩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些基础的是知识,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

网友:
佩服啊 这个没有图纸能修吗   还有你是用什么工具量跳变的

网友(点评):
万量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万用表,示波器都可以打的到哦跳变的啊。

网友:
受益匪浅!!谢谢楼主!清晰而详细的帖子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蔡杰赢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点评):
再减一次你的分就成负数了。

网友:
   呵呵  思路清晰、楼主技术 不错。顶你

网友:
很好,学习了,

蔡杰赢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心细  值得学习

网友:
谢谢分享~~~~~~~~

蔡杰赢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很值得我们新手学习啊!

网友:
太好了,讲的太详细了,能否写到别的空间里,让我们转一下,

网友(点评):
你可以点击收藏,那样以后就可以看了

网友:
牛啊,啥时俺也可以 哈哈

网友:
思路,文字表述,配图都井井有条,收藏备用。

网友:
楼主高手!!!羡慕中~~~~~什么时候俺也能那样!!!!!

网友:
修电脑是一门练心身的活,耐心和技术都不能少....我要多多加油了,支持楼主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对于刚学主板维修的新人,来说,真是好美文。
楼主可否加你为好友。偶扣扣283039146

网友:
佩服,很不错的维修经验,lz 真细心,学习,向你学习!!!

网友:
基地出来的,你看这格式,流程,相当清晰。赞个
主板型号:
故障现象:
维修思路:
测试方向:
维修过程:

网友:
思路好,图也清楚明了,要顶一下

网友:
可以直接短接绿线上电看看呀

网友:
讲的太详细了,受益匪浅

网友:
RSMRST# 这个是什么信号? RTCRST# 这个是什么信号?求解。。

网友:
修个板子 示波器都上去了 俺们老板才用示波器 不值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行啊,我不喜欢强行通电的。
有短路的话很麻烦的

网友:
讲得很详细有图非常不错比在书上看的还好

网友:
这种板子,无专用的开机芯片,一般都是ATX接口的PSON引脚与w83627 IO的72脚是直通的,不通就是断线了.

网友:
楼主分析得太详细了,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线断啦???怎么看不出来在哪里
neco
这里断线需要拆掉跳线帽才知道。
详情

网友:
不错,有个问题 用了主板图纸维修吗? 一个陌生的I/O怎样判断引脚???
neco
根据维修经验或者跑线判断。
详情

网友:
楼主没有图纸知道那脚是什么信号。看来修的板够多了。

网友:
精品,讲的很详细,支持下!!

网友:
思路清晰,看图比看书强多了。多谢楼主,多上存这些给大家分享下

网友:
楼主的基础很好呀,看来我们要好好向你学习呀

网友:
呵呵,楼主的理论不错。。。虽然学过理论,但修起来不怎么跑线路。我一般检查一下晶振有无起振?判断一下是啥样的触发形式?先换触发的芯片,不行的话跑14脚的线路有无接门电路和三极管之类的东东...然后才会老实的去看看芯片的工作条件和脚位之类的。。。
奋斗小青年
你也来了, 不过我还蛮喜欢理论的

网友:
断线 那是大电流烧的还是自然老化啊LZ

网友:
就是不明白板上为什么经常见很的的线会无缘无故断掉,又不是大电流的线,不会自己烧吧?还是这么隐蔽,人为损坏机率也小

网友:
很好。。很详细。。楼主花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
好 说的太详细了 ··

网友:
强悍这样都能找到。。。换我板子就进垃圾筒了

网友:
这种故障是很少会遇到的,根据经验 测试下开机电路里几个关键测试点,如果都正常而不开机的话 正常都是杀IO-NQ,跑线路是 很少了

网友:
思路清晰
图文并茂
可以当教程使用

网友:
不错,上了一课!!!顶

网友:
哥子不错哦,讲的挺详细的,思路清晰。

网友:
看了 这大佬的修法 经典啊
看来我们这些‘赤脚医生’在修这样的板子完全是靠 修的多 到处换
最后得到 哪种板子 最容易坏什么地方 什么症状 怎么弄
拿到板子一看 牌子 在看症状(诊断卡上的跑数 板子上有没有烧痕) 当下CPU座子的下CPU座子 当下桥上散热片就下散热片
接下来就是烤
当换模式管的就换模式管
修好的还是很多 没有用过示波器 最多就万用表 呵呵
上述说的都是我们自己几个师兄弟的 维修中得到的经验 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各位大师傅别 发火

网友:
实战以典贴。认真学习。

网友:
mynameljs
的帖子
不是直通的, 中间还经过一个1AM的小三极管的。
是小三极管的E级到IO的72PIN的线路断了。
neco
紧急在找不到断线位置的情况下,也可以用镊子短接或飞线连接1AM小三极管本身CE级解决故障,推测这里1AM本身B级应该是连接IO SLP S3信号引脚工作。
详情

网友:
开关送出高电平给IO 68pin 0-5-0 跳变
67pin发送低电平脉冲给南桥 3.3-0-3.3 跳变
73pin接受到南桥送出SLP-S3# 0|3.3--3.3
72pin拉低绿线 5-0 持续
这些东东,不同的I/o怎么找,能给出信号名称吗?还有就是待机是什么,信号时序?
neco
不同型号IO只是信号名称定义和测试引脚位置不同而已。
详情

网友:
奋斗小青年
的帖子
顶,图文并茂,楼主是个有心人.

网友:
思路清晰。图文都有。好理解。值得好好学习。

网友:
我怎么没Lz这么好的水平呢,看来还要继续努力。借借鉴下。

网友:
非常详细啊 谢谢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基地培训的内容

网友:
很好的帖子,要是把出发条件要写清楚更好了

网友:
好贴,我按步骤试一下

网友:
拜托,搞个好些的相机吧!
就算是1000多块的手机也拍的比这个好,看我的诺基亚5800拍的

网友:
井井有条,不错

网友:
图文并茂,按照时序来,修好,很给力!!!

网友:
如果,图片能更加清晰,楼主就更加强大了.不过,这已经很详细了,谢谢楼主

网友:
不错呀。。。我能有你这种技术我就开心了。。。加油自己

网友:
好,借签了。。

网友:
零点工作室
的帖子
哥啊, 我已经尽力了。 穷人那。
我也想用手机照的 可是我手机是300块钱那种,直接看上去
摄像头已经很不错了。哥们就将就将就吧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谢谢

网友:
楼主,看来你修不通电的还是很厉害的了,那请问一下,如果RSMRST也正常的话,那应该怎么修了,我现在手里就有这么一块板子,该查的待机电压都查过了,I/O也换了一个,还是不行,还请楼主指点指点了

网友:
83627和南桥的共同触发开机 在资料上看着有点晕 听楼主这么一说 清晰多了

网友:
请问倒数第5幅照片的三极管是PNP的吗?

网友:
请问楼主IO72 针 PWRCTL# 到 pson# 之间相连的是不是一个双二级关啊

网友(2011-06-02):
我手上有几块板,都是有CPU供电,复位正常,时钟,PG也正常不跑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都不敢再搞了!没思路

网友(2011-07-02):
楼主 你那个I\O的引脚定义是经验吗、  还是看图纸上有,就是那个跑线  看的我都眼馋

网友(2011-08-08):
RSMRST#,如果是我可能测不出,RSMRST#不是南桥的条件吗怎么进io,还有这个信号需要查图纸才知道吗

网友:
晕,这板跟我修的一样,也是跳帽那里断线,跳帽是设置频率的是吗?

网友(2014-11-28):
我记得68脚是高电压5V,67脚是低电平

网友:
是强行开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