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61PME-S2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1-03-20):
早上客户抱来一台主机,说是开不了机,于是通电试机,发现CPU风扇转了一下,马上又停了,于是把12V单独供电取下,还是一样,换过一个电源来试,发现可以通电,但是没有CPU供电,看来,问题出在主板上了,拆下来一检查,发现所有的下管D极对地都短路了,于是把六下下管全部拆下来,然后在主板上测下管的D极对地阻值,发现还是短路,没办法了,只能怀凝CPU供电滤波电容是不是击穿了或是主电源IC的问题了,本着先易后难的思路,于是把电源IC给下了,再测下管D极对地阻值,发现不短路了,那这个肯定是电源IC坏了,于是从料板上找来了一个ISL6312的电源IC换上去,通电,发现还是没有CPU供电,主板上还有损坏的原件没查出来,首先从电源IC的工作条件查起,VCC正常,当查到ISL6312的29脚PVCC时发现不正常了,正常这个地方应该有12V左右的电压,现在测得只有2V多点,然后查图纸得知这个脚的电压是通过DR3这个2.2欧的电阻过来的,于是测这个电阻,发现阻值变的很大了,于是找一个同样大小的电阻换上去,通电试机,诊断卡上已经开始跑码,此板宣告修复了!在此感谢基地为我们提供了图纸

网友:
我的那845gv主板也是启动就停机,不知道是不是南桥还是和你的一样哈。。

网友:
思路很强大

网友:
电源ic断了,肯定要注意给ic供电的电阻 2r2
4r7的保险电阻

网友:
看来做这行还是积累多此图哦。

网友:
经验多了 就什么都不怕了

网友:
我想请教下大家,你们都那么容易找到图纸的,在哪里找的呀?基地的哪个地方有提供?

网友:
太强了 有实践 有分析 有实例 有说服力

网友:
向楼主学习了

z4654688 -1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呵呵~~   这主板就是爱坏保险电阻!

网友:
真的很好,有图有实例有说明,希望多点这样的贴子

网友:
对于我们不大会走线的,有图纸就好了。

网友:
看来还是要学会看图纸才行

网友:
我不懂的太多了

网友:
经验太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看了,就有经验了.

网友:
我上次也修过一块故障一样的板,CPU核心供电的电源管理IC也是6312.   故障区都是一样的,也是6312旁边的一个2.2欧的电阻阻值变大了。。换完之后可以工作。但是后来一个星期就回来返修了

网友:
多分析一下电路是有好处的!

网友:
这个短路故障还比较好查,上次我修的主板也是上管S极短路,最后把能拆的都拆了,还是短路,是在没办法,用烧鸡的办法,才搞清楚是北桥挂了

网友:
这片帖子确实不错,对新手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6管全短咱就应先查电源管里嘛,为什么先全拆下来呢?

网友:
奋版说得太有经验了电源IC挂了肯定电压过高了 限流电阻肯定也挂了下次要记住了

网友:
电源IC短了,MOS管没坏吗

网友:
6管全短应查电管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啊

网友:
藐视场管全坏了??6个

网友(2011-04-22):
IC引脚的定义,还是要多积累一些只是才行呀!

网友:
我一般测MOS管好坏,我喜欢测控制极G极,像楼主说的电源IC短路的话,如果测下管G极的话,我想可以一下找到IC坏了

网友:
挺细致的,有这耐心的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