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j 不开机 求解???

楼主(2011-03-20):
电流跑0.43左右,电压都有的...请教啊
华硕

网友:
看下时钟有没有出来,没时钟电流上不去的。

网友:
看下时钟,时钟不正常电流上不去

网友:
cpu的时钟有么?

网友:
修不好 退了

网友:
查时钟,电压都到了那就只能查信号了

网友:
查各路供电正常不··,供电 时钟 复位·假负载·

网友:
谨记在心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