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不跑马

楼主(2011-03-20):
   哪位高手修过这个机器啊,是集显得,板载CPU,CPU换了一个,量无CPU复位,南桥有给北桥复位信号,这机器CPU得两个电感有一个有波形有一个没有,不知道正常不正常,但是CPU得PG发出去了,南桥也发了PG给CPU,就是没有CPU复位

网友:
我之前修过一个Q41虚焊的哦

网友:
查查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板子

网友:
南桥的复位已经发出了啊,难道是通病

网友:
cpu供电虚,有可能

网友:
这个是顶星的吧,好像没什么通病吧

网友:
换个南桥吧,DMI界面可能有问题,会影响到北桥正确的发出复位。

网友:
VCORE的供电都不正常  先修好这个再说吧

网友:
换个南桥吧.DMI

网友:
看下北桥的外围电路是否正常呀.

网友:
复位上拉电阻,南北桥都可能造成这种问题,不过楼主的CPU供电好象不正常

网友:
电感一个有波形一个没有波形应该是正常的,要不难CPUIC不会发出PG出去的,现在南桥和北桥都换啦,时钟有波形,还是没有CPU复位出来,PLTRST正常

网友:
高手指点指点啊,DMI总线也是正常的!

网友:
CPU电压为0.9V是否正常啊,915芯片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