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511奇怪问题

楼主(2011-03-20):
compaq511 原先进过水  后来修复可开机  但是点关机的时候那个待机项是暗色的  还有就是关机后会出现“您可以安全的关机了”,必须再按下关机键才可关机,求教!!!

网友:
呵呵,系统的问题。换个版本的就可以

网友:
换系统试试吧,特别是出现“您可以安全的关机了"这种情况应该是系统问题

网友:
换系统试试吧

网友:
换个系统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不行考虑bios

网友:
换系统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