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索到的拆焊主板电容技巧

楼主(2011-03-20):
  拆电容步骤:第1步,给电容两焊脚加焊膏;第2步,给电容两焊脚加满锡;第3步,用刀头铬铁同时给电容两焊脚加热,用另一只手轻轻拔电容。(注:第一、第二步很重要,否则电铬铁温度调到420度以上也很难拆,预先做这种处理,调到385度就行了)
  焊电容步骤:第1步,用刀头铬铁同时给电容两焊盘加热(如焊锡不够,要加锡),用另一只手压电容穿过焊孔(如果不行,先用拆焊尖针打通),让电容脚伸出来;第2步,加焊膏;第3步,用刀头铬铁清理焊脚焊锡。(注:第2步加焊膏重要,否则焊脚焊锡会弄得很不好看)

网友:
怎么你也知道这种妙法,我以为只有我才知道呢,哈哈,确实很管用,没有刀头的兄弟就没福了,用风枪对着吹吧!!

网友(点评):
修电脑现烙铁还有不用刀头的?我们这边的维修店我就没见过

网友(点评):
用风枪吹?效率有点低,还不好操作。

网友:
强调一点,不用手拔电容,化了会自己掉

网友(点评):
那是做工差和散热不够好的板块才会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散热很快,不用手轻拔,电容是不出来的。即使可以,加热时间也过长、温度过高,对电容不好。除非用热风枪吹下来。

网友:
你们居然敢掠夺月饼大哥的专利.....

网友:
有铅的这么搞可以,无铅的相对来说要麻烦一些,特别是在焊一些3脚的MOS管和三极管的时候,一般无铅我是用烙铁将锡化到孔里来中和锡和铅的比列,然后在用上面的方法把元件焊上去

网友(点评):
现在市面上的有铅焊锡不好买,几乎是清一色的无铅焊料。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主板那焊锡我根本焊不融.老是搞不到.

网友:
没有试过这种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溫度不夠吧~~
用大功率的焊槍看看~

网友:
用白光474又快,又省事!

网友(点评):
白光474吸无铅的板块效果如何?

网友:
又学到一招  很实用

网友:
经过试验  方法很不错  谢谢分享

网友:
用风枪吹电容。。呵呵。。就想植株用BGA焊台一样。。

网友:
用474是正解,用烙铁堆锡拆和装是业余做法,特别是堆锡焊接,更显业余

网友(点评):
我等穷人,哪儿用得起啊。。。

网友:
月饼的视频比较全,呵呵,看似容易,不过真动手新手就比较难了,多练习就好了

网友:
一直是这样操作的

网友:
果然是厉害,呵,只不过我一直就用这个方法

网友:
才晓得使用,过时了

网友(2011-04-22):
用好铬铁的话,刀头铬铁对着两个焊点多加点锡用铬铁一托不可以下来,对贴片电容电阻很有效

网友:
焊功都是练出来的,不动手永远学不会,焊的多了就明白其中的窍门了。

网友:
好方法,要是烙铁头氧化也是那样不爱化锡,换头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用马蹄的也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网友:
谢谢你的方法,我试试先

网友:
关键是用什么烙铁,回温快的3秒钟电容就自动掉下了。怀念我在安吉时用的那个快课BGA上面自带的烙铁真是好用~

网友:
饼月的视频不错呀,学习了

网友:
值得借鉴的方法,前提是你的手能禁得住烤

网友(2015-04-16):
陶瓷电容我用风枪,电解电容用风枪+烙铁,烙铁温度不够高,所以一块用

网友:
都是这样拆的吧

网友:
我也是这样拆电容的

网友:
平常直拆 也没事 试试楼主提供的方法 改进改进 我的焊接技术 谢楼主 提供

网友:
论坛上就有标准焊接的方法,可以参考一下,大致相同

网友(2015-05-29):
我一般都调到300-350,很少会调高

网友:
用吸锡枪不行吗

网友:
方法很多种,不一定非这样,用顺手了就行

网友:
就是看看饼哥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