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M610C装系统篮屏

楼主(2011-03-20):
内存硬盘都换过了还是那样,系统又换了好几个了

网友:
网卡拆了看看。

网友:
把外挂设备先拿掉试试

网友:
检测一下硬盘

网友:
我看是北桥

网友:
这个内存槽爱虚,可以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你用的是win7还是xp?
不妨换换这两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XP我用的是

网友:
GHOST还是正版,ghost有的是要先装sata驱动才可以的!有时换一下cpu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GHOST装的

网友:
我遇到很多装xp蓝屏的,但是装win7就好了,这个主要是厂家在bios的版本高,不让装xp的,。如果这点排出的话,那就是你硬件的问题了,比如内存,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