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MODEN,换不同路由就会断线。

楼主(2011-03-20):
我家里用的华为MT800的MODEN,一个迅捷五口路由,今天拿了一个腾达五口路由来换,用迅捷时很正常,换上腾达,平均5分钟左右就断线,然后重连,反复3次,郁闷,我还是换回迅捷路由了。现在用了快半小时一直正常。

大家遇到过这情况吗?

是腾达路由和这个MODEN不兼容吗? 我只遇到过MODEN和网卡不兼容的情况,这种还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腾达路由的问题吧,,你再换个 腾达路由试试,,,

网友:
迅捷也掉了,重做了次系统。观察中。

网友:
昨晚停电了,早上起来,不知道掉没掉,早上开到中午,没掉。

电信丫又抽疯。

网友:
腾达的路由有些会出现这种问题,见议你下本钱买一个TP-LIN路由比较稳定。

网友:
那个都没问题是 你的上级网络商锁定了你的mac地址

网友:
病毒,MAC锁定,路由器

网友:
我现在都在用TP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