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T不开机问题请教

楼主(2011-03-20):
收了一台华硕F8T,
AMD的桥:
ATI的显卡:
拿过来的故障是不开机,电压都正常,电流在1.1A-1.2A来回跳动几下,听不见开机的声音,换了一个AMD的CPU上去,故障也是一样的不开机, 想到可能是主板上没有检测到显卡,但是很多华硕机子,不装显卡也可以听到开机的声音啊,但是这个电流有点像在找显卡,可就是开不了,
问题1:请问这个机子是不是不用装显卡都可以开机?
问题2:在测试北桥上面的电容对地电阻时,发现一个小电容上面电阻为0,不知道是否正确,但是在测量桥的外围供电滤波电容中,并未发现有短路。?
问题3:如果像这种问题,多数出在什么地方? 工具有限,没有刷BIOS   没有换同型号的CPU。只是用了华硕F8D的CPU试了下也是一样,

网友:
在测试北桥上面的电容对地电阻时,发现一个小电容上面电阻为0,
这个绝对不有问题 你换个万用表 你表笔对接下 蜂鸣当位 显示是0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把表短路电阻 跟桥上测试一样的,

网友:
您好  你的这个刷bios 是没有关联的,你先弄清楚现象和原因 CPU供电出来没有?工作条件具备了没有,在往后考虑换块CPU 试试。。。如果你没有这个图纸 我这里可以给你行个方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CPU供电是出来了的。图纸我有F8TR的    要有点位图才好看,你有吗?感谢  !!分享下  但是按电流变化 可以假设用示波器测BIOS的LPC总线,肯定有波形在跑,CPU我换了其它AMD 638的试了 故障一样,,但是我把我的CPU换在其它机子上,好机子也不开机哦。不知道是CPU不合,还是我的CPU也是坏的,,

网友:
北桥有o欧的电容  独显的机器一般是北桥挂了

网友:
F8TR这机修了3 4片了  都一样的毛病  从来没修好过  不知道什么问题  这机不要显卡板也可以亮    北桥发热量巨大   换了全新的北桥还是依旧    LPC总线上有电压没波形   BIOS刷过  有修过的大师们指点一下

网友:
不知楼主两个CPU是什么型号的,TL QL两种CPU是不能互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注意看 ,谢谢提示

网友:
还是北桥吧,这个要做北桥吧

网友:
换一个北桥~~!

网友:
北桥上的电容阻止为0

网友:
阻止为0正常

网友:
测测LPC有没有波形先。

网友:
显卡问题的 多 我搞过好了

网友:
我也有片故障现象类似,更换过北桥还是一样,说明不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机子 情况一样  当时 我换了南桥 修了北桥   刷了BIOS    换了CPU   修了显卡    最后你知道这么好的吗?                  COMS电池放电放下      再装上CMOS电池  就好了   钱也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款机子我昨天刚刚整了一台,开机电流在1.7-1.9波动,屏幕无反应,怀疑是显卡没认到,把独显的芯片重新做了一遍,故障依旧。查了下这款机子的配置,居然是双显卡的!所以就继续整AMD的北桥芯片!做上去之后就,OK了!小小的心得希望对师兄弟们有帮助!

网友:
这款机器不是显卡问题   基本都是做北桥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