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显示器

楼主(2011-03-20):
今天接了两个显示器,一个联想的,一个惠普的,联想的花瓶,惠普的开机闪一下黑屏,联想的把排线擦擦好了,而惠普的挺乖的,屏用单独高压条可以点亮,说明灯管正常,用联想的一体板测试屏正常显示,在用惠普的一体板可以正常点亮联想的屏,显示也正常,就是惠普的板子接在惠普的屏上亮一下黑屏,我知道肯定是保护,基础不深,没查明原因,直接把主板电源板上的一个芯片的保护脚给接地了,能正常显示,但我想知道为什么在别的地方可以用,在自己的屏上不行的原因,

网友:
这屏的保护功能太敏感。用他原来的屏肯定是有一个灯管不正常了。而另外的可能没这么敏感的保护功能。刚好可以用。你用稳压电源单个测试下灯管。看看电流是不是4根灯管都一样大小,如果有一个不一样肯定就是那个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