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0):
笔记本
高压条~4个脚~~~~~一般都是几伏啊~~跪求~
笔记本

网友:
论坛里,有这方面的资料 多看看 。 分别是 IN(主供电脚 ) 有5V 12V 和12V以上 ADJ(亮度调节)3.3V-0V ON(开关)3.3V GND(地)

网友:
恩~~非常感谢~~

网友:
注意 19v 3.3v 还有接地 , 调节电压可以不接

网友:
主供电 开启信号 调节信号 地